楼主(2008-12-08):
单地讲,隔离变送器是将一个信号隔离变送成另一个信号的电气器件。
隔离变送器有什么作用?
1.隔离作用:
工业信号为什么要隔离?由于工业现场的环境条件是很复杂的,各种干扰(天体放电干扰、电晕电火花放电干扰、电气设备频率干扰、感应干扰)通过不同的耦合方式(电容耦合、电磁耦合、共阻抗耦合、漏电流耦合)进入测量系统,使测量结果偏离准确值,严重时会让测量系统不能工作,因此要对工业信号进行干扰抑制,也就是采取隔离措施,隔离器就派上用场了。
什么是隔离?隔离就是破坏干扰途径、切断干扰耦合通道,从而达到抑制干扰的一种
技术
措施。常用的隔离方法有:电磁隔离、调制隔离、光电隔离。
2.变换作用:
将一种形式的信号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信号。
a、将各种物理量转换成标准的工业控制信号:比如温度信号转换成4-20ma信号,交流800v电压信号转换成0-10v信号、直流1a电流信号转换成0-5v信号等
b、标准信号转换:比如4-20ma转1-5v
3.放大作用、远传作用
将一些微弱的毫伏级信号放大成易处理的标准信号,将易受干扰的电压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并将信号远传,像4-20ma信号可以传1000米。
4.保安作用:
加设隔离变送器可以保护上位重要控制器件的安全,比如plc、工控机、采集卡、仪表等,隔离器以“自毁”的方式保护其他器件的安全,不安全信号先把隔离器烧坏,隔离器烧坏后信号通路被切断,其他器件得以保安。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在给讲讲应用方面的

网友B:
我看现在普遍采用光电隔离,也就是光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现在普遍采用光电隔离,也就是光藕。

隔离变送器和光耦隔离的应用不一样。光耦在隔离变送器上是少不了的。一个元件一个是产品^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