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现有铁管长度为6m,最小直径22mm.
要求设计自动上料机,上料方式为横着,就是一大捆料放在料架上,管横着一根一根取出。注意:不是直着抽。我想了N多种方式总是觉得不可靠,我只设计过圆棒材1m左右的,但是这个6米长管实在是太长了,再者一捆管有1.2T。在这里向各位请教设计方案怎么样做才是最好的,有这方面经验请赐教指点一二了。
我想过的方式有:(1)顶出式,从下面往上顶取出。(2)链式,在链上挂钩子。(3)转轮式,在圆盘上开槽。以上都是因为太长,而觉得不太可取。为此己想好几天了,而不敢动笔和向客户报设计方式。

网友A:
用转轮式的话要先把想办法管子排开,

网友B:
我们有类似的设计,但也没有做过6米长的管子
可不可以先用履带式的皮带传送,将管子分开,形成一个管子滚动的通道,然后用你的第一种方案

网友C:
用双蟹钳式料爪.自动落料(每次下滑一根,自动排列)出料可拨、可挑、可顶。但这台负重设备个头不小啊,动力配置要多放余量,最好用气压式不容易过载。

楼主:
从上面抓有点是不是很好,因为吊材料有点难度。
谢谢楼上三位,还有谁有办法的?我相综合一下大家的意见。我平时就一个人,没有同事帮我,所以只有在这里请教各位了。

网友A:
有一机械手【类】抓住一支管子【设计的最多抓一支】,最好另一支机械手和这只手并列抓,并不抓紧,顺着管子滑行至-----合适的位置---升起---OK

滑行的力度要大,能分开压住的管子

楼主:
谢各位的提示:想了一种方案不知可否?
二个顶尖顶住管,然后转动到位,如图:

网友D:
每隔0.5米放一个轮
呵呵,没这个经验,太长了,太细了,料弯曲了,可能落不下来的。

楼主:
以上的这种方式也就是我想的那种转轮方式了,就是因为太长了,难度太大。上图如果把落料的地方再放到底部去,可能后好一些,

网友E:
一个难剃的头

网友A:
7楼8楼的构思必须先把管子排列整齐才行

而排列整齐正是设计的难度

我觉得还是机械手【简单的】A 抓住管子,B 顺管子滑到另一位置【抓起管子能平衡】,比较简单

这样子管子排列乱点也不成问题

楼主:
按楼上的设计方式也可行,但是这只手好难控制啊,高度问题,滑行问题,6m长的滑动轨都有点难度。谢谢!再帮我想想。

网友A:
机械手可以曲臂么,放管子的架子放在机器边上【平行】,机械手在空中,向下,抓住管子,上升,移动,放在机器上,定位

网友B:
是不是要切管啊,不行就人工手动上料吧
在切的过程中,人工在预放料处放好一根料,切完后,设备自动将这根上到待切位置。
这样不会浪费时间的,我们的一台切管机是这样做的,管长3m

网友F:
以目前的生产来说:一般的生产节拍是不行了的,要自动化,所以一根一根的放和一段一段的切是不行了。如果能下子把一条管全部切了,速度要快多少啊?

网友G:
我是锅炉厂的,我厂的膜式壁自动焊机的辅助设备——管子自动抛光机前的管子自动进料机(12M)能满足你的控制要求,理论上不管多长的管子都可以,入料处只要架子做的够结实,一次用行车吊上5-10吨管子没问题,很简单的气动顶出装置。

楼主:
楼上的,可以说一下你那里的大概是一种什么方式吗?谢谢

网友G:
我是杭州的,膜式壁全自动焊机大的锅炉厂都有的,

网友H:
市场已经有成熟的设备了!
楼主可以参考锻造机的送料机构!
锻造机的送料机构就是针对棒材来完成的!和8楼的思路差不多!但结构相对简单一些!

楼主:
各位可不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图传上来?谢谢了,这样也可以供其他做这方面设计的一个参考。

网友I(2012-08-29):
吴工现在做好了吗?可不可以传个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