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谁有FX2N 通过485 控制两台 A740 变频器的资料,以及程序样例?谢谢了。xuexic@163.com
qq:278967935

网友A:
两台和一台基本一样的控制,只是站号不一样
三菱网站上有这个例子,不是A740的,但程序是一样的,就是变频器通讯参数的编号不同
可以参考

网友B:
注意二台的站号设置要不同,PLC程序里站号的地方改好就行了;

网友C:
三菱的网站上 有案例的 ,不过是一台的 ,二台只要站号不一样就可以 了 ,多学多 动手多 分析

网友D:
恩恩,楼上说的对,我也是刚学通讯,新手!!

网友E:
按照手册上的介绍,一般都能成功的,只要注意通讯格式:通讯速率,停止位,数据位,站号,延迟时间一致。三菱PLC可以用RS指令,按照变频器说明书上的通讯协议格式就可以。

楼主:
搞定了,O(∩_∩)O哈哈~,谢谢各位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