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计数输入

楼主(2008-12-08):
请教各位师傅,计米轮的PNP输出可以直接接入PLC 的端子进行计数吗?

网友A:
你的PLC支持PNP输入吗?

网友B:
PLC一般是NPN,可以任接电源就可以。松下FP0。OMRON的CPM1等均可

三菱FX可能不可以

网友C:
改变公共点的极性就可以使用PNP或NPN的接入.但是许多PLC是公用COM点的,也就是说输入用了PNP极性其他输入的公共线都要用共阴了.

网友D:
为什么不说你的PLC具体型号呢?
不同的PLC是不一样的
三菱的一般是直接接NPN型,如果是PNP的接线要特别一些,外围稍微改变下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LC一般是NPN,可以任接电源就可以。松下FP0。OMRON的CPM1等均可

三菱FX可能不可以

三菱FX系列中FX3U和其它的欧版都可以。

网友F:
如果是西门子的就可以
三菱的FX3U的也可以

网友G:
改变公共点的极性就可以使用PNP或NPN的接入.但是许多PLC是公用COM点的,也就是说输入用了PNP极性其他输入的公共线都要用共阴了.

是呀,这样需要你的输入是一样的都是PNP或NPN

网友H:
如果是NPN输入的PLC,可以加个NPN的3极管和2个电阻来转换极性.

网友I:
如果PLC的输入是外部电压输入,且公共端接+-都可以的话,用PNP没有问题;
三菱的FX1S/FX1N/FX2N已经内置电源了,COM端是0V的,因此PNP型的不能直接使用;

网友E:
FX2N的也可以接PNP输入,外接电源时把PLC上的正端接电源的负极就可以了,这个在付工的博客里有介绍,我就有这样用过,本厂有两台机原来是用西门子S5系列的,后来坏了第一台用的是欧版2N的,第二台坏时找了几家都没有现货而3U的又比较贵,就用这种接法试了一下完全没问题

网友D:
是PNP能接的,以前做个这总结,就记了下来
不过很少有人用到
到我BLOG里可以找到具体接线图

网友E:
这个总结真是总结的太妙了,我当时在找欧版时没有一家供应商想到了这个问题呀。

网友I:
用下拉电阻的方法当然可以将PNP转换过来;

电阻用2k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