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事先 我想在PROFACE上面增加历史报警记录,页面制作完成以后,将制作好的程序下载至PROFACE上面 ,就出现了画面不能切换的原因。已经弄坏两台了。PLC 用的是LG 300S的。然后我就把PROFACE拆下来拿刀办公室里维修,把别的机器上的程序下载到PROFACE上面还是出现了。不能切换画面的情况。我又去仓库拿了一个新的PROFACE然后把程序下载上面。嘿。。。就好了。不过现在我的这两台都不能切换画面了。初始化过也没有用。上面办法都想尽了。还是不能解决。电话打到上海总部说明我的情况那边也无能为力了。求住高手解决。电话 0574-86377187 早上8:——晚上17:00

楼主:
补充一下。只要一切换就会死机。只能靠断电的方法。

网友A:
下个程序就把屏弄坏这种可能性很小,如果可以的话把你的程序发给我看一下;
我来下栽一下,看看会不会把我的屏给弄坏了.
zqj@liming888.com

网友B:
如果你真确定是屏的缘故,那也是屏的系统坏了,就象电脑的系统坏了,重装系统就OK了.

网友A:
有时候通讯不正常的时候也是不能切换画面的;

楼主:
主屏幕上是可以点动的。只要一切换到子画面 再切换回主画面就不能切换了。

楼主:
应该不是通讯的问题。把程序下载到别的触屏上就可以用的。而且我即使把触屏和PLC链接起来也是不能使用的。还是只要一切换画面就会死机

网友A:
按照我回复给你的邮件做,选择CPU协议,肯定没问题的;
我上次遇到的情况跟你一模一样.

网友C:
进到系统菜单里把内存格式化,不太可能出现下载程序就能把屏给搞坏的情况;

楼主:
谢谢风之力 现在好了。就是按照你的要求弄的。嘿嘿。。。

网友D(2020-06-28):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问题和楼主一模一样,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