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我在WINCC里定义好变量后,可不可以把这些变量以一种表格或是什么其他形式复制出来,然后粘贴到PLC400的DB块里,我是初学者,不知道能实现这种功能不
我知道WINCC可以利用PLC里的变量,可是我想画图时定义的变量,不用再在PLC里设这些变量了,我是初学者,不知道能实现这种功能不

网友A:
200的通过OPC服务器可以的
400的话,在WINCC里就已经有通讯了,可以直接导出的啊

楼主:
真的呀,能不能具体说说呢,我真的不会啊

楼主:
怎么导出来呢,是在WINCC定义后,PLC里就自动有了么?先谢谢了哈

网友B:
TIA模式啊,就是在安装wincc和step7的时候,选择集成吧。树上是这么说的。

网友C:
你要先安装STEP7然后在安装WINCC,并且版本能达到集成要求,这样就可以方便变量的新建只类的了!

网友D:
就是竖旗子,应该先装step7,再装wincc

网友E:
麻烦说清楚点 我也想学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就是竖旗子,应该先装step7,再装wincc

在DB块里插旗子?那应该是可以自动编译到WINCC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