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欧普65W节能灯的R1和R2的两只电阻不知怎么识读(见图片),应该是靠最近的一端开始,但是在同部位的电阻两只比较靠最近端的颜色不一样,实测均在500K以上,是不是变值了,应该是多少呀?uploadImages6/20081281963421049.jpg[/upload]

网友A:
R1是600k,R2是4.7

楼主:
图上的吗,怎么读的呀,谢谢了

楼主:
只传了R2,R1没有上传

网友B:
看不清楚,
一般分不清从那一边读起的话,你就把金色或银色当作最后一位.

网友C:
第一条色环:阻值的第一位数字;
  第二条色环:阻值的第二位数字;
  第三条色环:阻值的第三位数字;
  第四条色环:阻值乘数的10的倍数;
  第五条色环:误差(常见是棕色,误差为1%)
  有些五色环电阻两头金属帽上都有色环,远离相对集中的四道色环的那道色环表示误差,是第五条色环,与之对应的另一头金属帽上的是第一道色环,读数时从它读起,之后的第二道、第三道色环是次高位、次次高位,第四道环表示10的多少次方。四色环电阻误差为5-10%,五色环常为1%,精度提高。

普通电阻标有3个数字,前两个是有效数字,后一个是乘方,例如:152表示15*10的平方=1500欧姆
精密电阻标有4个数字,前三个是有效数字,后一个是乘方,例如:1502表示150*10的平方=15000欧姆

普通电阻与精密电阻的色环读法相同,只是普通电阻只有前两位是数字,而精密电阻前三位都是数字,第四环倍率,第五环误差,所以精密电阻又叫五色环电阻。

色环电阻分为四色环和五色环,先说四色环。顾名思义,就是用四条有颜色的环代表阻值大小。每种颜色代表不同的数字,如下:

黑0
棕1 红2 橙3 黄4 绿5 蓝6 紫7 灰8
白9
金、银表示误差

各色环表示意义如下:
第一条色环:阻值的第一位数字;
第二条色环:阻值的第二位数字;
第三条色环:10的幂数;
第四条色环:误差表示。

还有精确度更高的“五色环”电阻,用五条色环表示电阻的阻值大小,具体如下:
第一条色环:阻值的第一位数字;
第二条色环:阻值的第二位数字;
第三条色环:阻值的第三未数字;
第四条色环:阻值乘数的10的幂数;
第五条色环:误差(常见是棕色,误差为1%)

楼主:
图上的电阻是同一阻值的两个电阻,就是印成那样的话该怎么读?
分别是黄,棕,黄,金,绿.但是两端的各色环不一致!

网友C:
我看不清图片啊,保存了也看不清啊,要不你写出来吧

楼主:
分别是黄,棕,黄,金,绿.(电路中是同一个部位,即同一阻值)
一只是离金属帽近端是绿色,另一只离金属帽近端是黄色。    即一只看作黄,棕,黄,金,绿.另一只看作绿,金,黄,棕,黄。

网友D:
这个是无感电阻吧,阻值应该不是很重要吧,比着买个就可以了。

楼主:
阻值不重要的话,那就是阻值很小了,好象很少有卖无感电阻的!
谢谢,长见识了

网友E:
470k碳膜电阻,在电路上的作用:起动电阻,在电路中偏大点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