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公司有一台箱式电阻炉的加热控制模块坏了,有点像固态器,还有控制端,控制信号是温控表输出的,模块是单相的。
现在想买一个这样的模块,请问谁知道这个叫什么?

网友A:
就是大功率的可控硅了,用温控表里的信号来控制加热曲线的。看炉子多大,买一个差不多的大的就可以了。外形有圆形的,也有长方形的。参数主要是:电压和最大电流
拍个照片看一下,如果你那里不好买,可以在深圳买,这边电子城太多了。也可以找 ZCMY和 fumz78二个,看他们有没有做这些,我这几天没时间,如果确有须要也可以帮忙找一找。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固态继电器

常用于电炉控制

楼主:
谢谢了,明天我再研究一下,不行就拍张照片上来让大家帮着给看看

网友C:
可控硅的面大呀,看看你的电压和电流参数,买个就可以了。这东西很好买的。

网友A:
不会是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就是一个无触点的开关,不能调整开启角度的

网友D:
应该是固态继电器,很多温控仪表都带SSR输出的,通过改变设定周期内导通的周波数实现交流调压和调功。

楼主:
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图纸,应该是固态继电器,在图纸上标明了SSR
刚开始被那块温控表弄迷糊了,它的输出两个端子之间画了个两向可控硅的标志,用表一测,是输出直流电压DC13V左右。三个固态继电器的输入是DC3-32V的。但控制端是三个串联的,我用表测了一下,小的在3.2V以上,第一个在5V以上,不知道厂家为什么要串接,应该是并联的啊,并且图纸上也是并联画的

网友E:
如果标明了SSR那就可以确定是固态继电器了,一般的温控仪表的输出端子都有明确的标识!
实在不行自己在另外做个电路吧!

网友D:
串联也是对的,三个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端是dc3-32v,仪表的输出是dc13v完全达到三个固态继电器输入端串联的电压dc9-96v范围之内,原来接触过一电热烘箱是宁波出的,使用的就是这种接线方式,SSR使用的是北京希曼顿的三个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联也是对的,三个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端是dc3-32v,仪表的输出是dc13v完全达到三个固态继电器输入端串联的电压dc9-96v范围之内,原来接触过一电热烘箱是宁波出的,使用的就是这种接线方式,SSR使用的是北京希曼顿的三个串联。

我现场测完电压,感觉串联是可以的,但为什么要采用串联的方式呢?原先的电路图上画的是并联的。
我们公司有三台这样的炉子,都是这样接的

网友F:
小功率和中等质量的不可能用可控硅的

网友D:
可能是接线员的一种接线习惯吧,如果是串联,继电器输入端有一个有故障的话,就完全不能工作了,(故障明显,容易查找)。并联的话其余两相还可以工作,(这样升温缓慢,不容易发现故障的存在)。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端出现故障,不管是输入端并联或串联,发生的现象应该是一样的,只要符合继电器的数据要求,并联或串联都可以的。

楼主:
楼上的说的很有道理,你这么一说,结合现场,我看到一个好像是热敏开关,串在了接线中,可能就是起到模块过热时,可以将输入信号全部断开的作用。

网友B:
串联控制在这个地方有好处,有保护的作用,特别是星型接法的电炉,

假如一个坏了,另外两个不工作,不会偏相

网友F:
串联对控制用的仪表要求不高的 至少数量或者控制输出少的
热敏电阻一个串接在其中可以保护了
至于说因为一个坏了影响其他的这个需要考虑吗?难道一个坏了你还不检修啊
尤其是星形的电炉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串联对控制用的仪表要求不高的 至少数量或者控制输出少的
热敏电阻一个串接在其中可以保护了
至于说因为一个坏了影响其他的这个需要考虑吗?难道一个坏了你还不检修啊
尤其是星形的电炉

坏的时候还得发现是不是?如果发现不了,问题是不是就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