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我们车间是生产压延膜的生产线,一共6台变频器联动最近一段时间卷曲变频器总是无故停车,初步检测也没有什么问题,停电在启动就没有问题了就可以正常运行,请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这是什么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把散热器用风枪吹一下

网友B:
你的运行信号是什么给的呀,是通讯还是开关量。看看是不是有瞬间断掉的时候。

网友C:
先确定是外部还是变频器问题,如果是变频器的问题看看有没有什么指示

网友A:
前几我有个客户说我给他装的变频器一天停了好几次机,和楼主说的一样,我去看了,散热都上全是灰,都没有法进风了,我叫他自己吹一下,N天了,都没有搞到报障电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几我有个客户说我给他装的变频器一天停了好几次机,和楼主说的一样,我去看了,散热都上全是灰,都没有法进风了,我叫他自己吹一下,N天了,都没有搞到报障电话。
像这种情况应该是会报过热故障的,我也碰到过。

网友D:
楼上的
这种情况有时是没有故障码的
就是给你不工作
因为风扇

网友E:
清灰尘,检查风扇,通风情况

楼主:
停机的时候没有故障代码i,变频器的运行信号是开关量给定,模拟量给定电压也正常,散热和风扇系统也没有问题,只要断电再合闸就可以正常运行了,差不多一天就停那么一两次吧,去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大家

楼主:
补充一下我用的是11千瓦的变频器拖动7.5千瓦的电机,变频器输出电流4.8安

网友F:
看 看 你的模拟量传感器回路是不是有问题。

我们公司的变频器是11台联动而且要匹配速度的,有一次模拟量传感器回路有点 问题导致模拟量信号超出正常范围,导致及其停车。

看看模拟量回路吧

网友G:
许多时候都是散热的问题,我们的加热可控硅模块,也是散热不好就停,凉了就再启动

楼主:
变频器肯定不是过热,模拟量给定电压也正常

网友D:
启动信号点没有问题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们车间是生产压延膜的生产线,一共6台变频器联动最近一段时间卷曲变频器总是无故停车,初步检测也没有什么问题,停电在启动就没有问题了就可以正常运行,请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这是什么问题,谢谢大家了
嘿嘿,其实我只想问一点,停电再启动是什么意思?必须要断掉主回路的供电才能重新启动吗?还是直接再加端子启停信号就会重新运行?

网友I:
你看看外部信号是不是有问题!还有楼上几位的看法!
有时候也是主控板有问题就这样!我遇到过!

楼主:
回答16楼,只要断掉主回路的供电在上电就可以正常运行了,其他的信号都没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J:
問一下你的變頻器是怎樣控制啟動的,是上電啟動,還是通過按鈕或繼電器啟動。我碰到過一次用繼電器控制變頻器啟動的,也是無故障停車,最后才發現是繼電器的接點接觸不好,造成停車。你查一下啟動回路。

楼主:
我用的是按钮继电器启动,启动信号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答16楼,只要断掉主回路的供电在上电就可以正常运行了,其他的信号都没有问题,请指教
嘿嘿,主回路不是一直有电吗?无故停车的时候主回路有电的话,不重新给主回路断电供电,启动信号有吗?或者重新加启动信号如何?

网友K:
我厂的也是呀,就是不太频繁,有时显示  电机预礠中。我厂是施耐德的。

楼主(2010-09-09):
引用 网友K:
我厂的也是呀,就是不太频繁,有时显示  电机预礠中。我厂是施耐德的。
你哪里现在还有这个现象吗,处理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