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西门子变频器与电脑之间参数传输方法
我厂子的变频器坏了
有备品
我门自己换
有参数传输的软件
也有参数的备份
求教怎么传

有图片介绍最好

谢谢!!

网友A:
麻烦说下变频器系列和软件名称啊,下面以mm440和drivemonitor为例。

网友B:
用变频器面板直接设定不行吗

网友C:
有没有DANFOSS的变频器的通讯介绍啊?
随便什么通讯软件都行?

网友D:
更换变频器,还是推荐重新设置参数,而不是传输拷贝就的参数。其实如果工艺熟悉,优化和调试一台传动设备,并不是很难的,时间也很快。

拷贝参数,有时容易出错。反倒麻烦。因为现场的情况很复杂。很难说不出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西门子变频器与电脑之间参数传输方法
我厂子的变频器坏了
有备品
我门自己换
有参数传输的软件
也有参数的备份
求教怎么传

有图片介绍最好

谢谢!!
西门子的变频器我用simovis,直流用drivemonitor,这是肯定能用的,至于某楼说的drivemonitor连变频器好像也可以,没试过。ps:装置相同,电机没换的话,可以直接拷贝参数,多有采用,有些情况下可以在此基础上重新做优化运行。

网友F:
楼主的做法有点麻烦,这相工作应该是西门子维修售后的人做的
自己最好还是不要随便传输数据
因为变频器的数据保持不动还有助于厂家查找损坏原因

网友G(2021-08-25):
回复 网友A:
您好,如上变频器和PC物理上怎样连接?是需要什么硬件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