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我们用的PLC300,我是新手想知道如何让液位高低报?会不会还要编程然后液位高低报接线到DO模块才能在电脑上显示?信号是4~20MA的液位变送器

网友A:
4~20MA的信号可以用模拟量模块转换成数字量到PLC
要编程的
可以再在PLC中用程序处理下接受的数字量,按比例计算成对应的液位高度数值显示出来
电脑中应该也要有监控的软件

网友B:
如果是电脑上显示,通常可以使用组态软件来处理报警。

网友C:
PLC程序里做比较可以,组态软件里做比较也可以

网友D:
模拟信号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在PLC内转换成对应的数字量,与要求的上限及下限进行比较就行了;

网友E:
plc内部做就行了,直接和图形界面通讯就行了

网友F:
传感器接到plc的ai模块以后,做程序采集转换,用组态软件组态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G:
要电脑显示,就要编程的,而且要用到组态软件的

网友E:
还有就是看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液位计了,是仪表的还是电气的了,要是仪表的,输出电流信号4-20mA,在程序里转换一下设个值报警就行了,如时电气的就是常用的液位计可以直接进开关量模板,那点闭合就报警就行了

网友H:
WINCC就能解决了

网友I:
这么丰富,也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