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这个PLC接通电源输入指示灯就亮,全部16位,而且CPU的stop指示灯不停的闪烁,更换输入模块后,故障消除。请教各位,输入模块的那部分出问题了呢?

网友A:
那就是模块还了啰,找原因可以在系统内查故障代码,一般PLC都有自检,你问别人不如问自己了

网友B:
看手册自己查下代码是正道

网友C:
看手册查下代码

网友D:
模块一个一个的替换,就可以找到有故障的那个;

网友E:
他应该是找到了是模块的问题
至于具体是模块那里坏了,对于用户来说,好的方法是用软件监控下错误代码,再查手册中对应的说明,通常现在的软件都有这功能
LG的不知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