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输出电压

楼主(2008-12-08):
请教前辈!
    在大型矢量变频器中,整流输出的直流电压与负载有什么关系?我发现轧钢的时候电机转到越快直流侧电压越小。

网友A:
速度快,电流就大,那电压就低,不知是不是这样解释的

网友B:
整流输出的电压应该是1.35倍的电源电源;;只是理论值;直流母线的电压和负荷有关系,负荷重,电压就低,原因很简单就是耗能大,电容处于充电状态。

网友C:
如果是PWM变频器那3楼说得完全正确
但是输出电压好像是2.34倍的吧

网友D:
电容上的电压随负荷的轻重而变化,负荷重,电压低,负荷轻,电压高,这种情况在单相整流电路中更加明显.

网友E:
三相全波整流直流电压是输入电压的2.34倍。

楼主:
轧钢中电机速度加快了,是负载增加了还是减小了啊

网友F:
1.轧机速度越快,其功率越大。这个由转速转矩与功率的平衡方程式决定,所以母线电压有可能下降,这是直流母线负载变化的现象;
2.三相交流电压与整流电压的关系:1.35倍还是2.34倍?说的都没错。但是缺少一个条件,那就是三相交流线电压还是三相交流相电压?1.35倍指的是线电压,应用得最多,在三相整流电路的计算中1.35倍的系数应用比较普遍。因为大家习惯用线电压,不太习惯用相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