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并联疑问?

楼主(2008-12-08):
请问,2台铭牌参数完全相同的变压器,460V转380V,一次侧接同一电源(如460V),二次侧(380V)同名端3相并联,是否可以?

网友A:
如果该两台变压器的二次负载偏差不是太大的话,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B:
介绍本书《工厂变配电》,高级电工教材。这里问不出来多少来的,不是专业搞高压的就很少并机,我只知道三台二台可以并联,但具体的行动我还不敢动手。所有的电都可以并,但是怎么并,可不是一点点提问就可以搞定的。
很多年了,搞过发电机并网,十台柴油发电机并联。

网友C:
变压器并联有3个条件
1 变比相同,担允许有0.5%的误差,这是为了保证变压器空载时副边电压相等,没有环流
2 短路阻抗相同,但是允许有5%的误差,这是为了保证变压器带负载时副边电压相等,没有环流
3 连接组别相同

网友D:
完全可以的,我们现场的两台500kW发电机就经常并联运行,但变压器并联运行必须满足楼上那位朋友所说的几个条件。

网友E:
符合变压器并联运行三要素就可以并联,就是4楼说的

发电机并联注意转速相同,一般转速高的发有功,转速低的发无功【潍柴发电机组说明书6120】

网友F:
变压器并联有4个条件
1 变比相同,担允许有0.5%的误差,这是为了保证变压器空载时副边电压相等,没有环流
2 短路阻抗相同,但是允许有5%的误差,这是为了保证变压器带负载时副边电压相等,没有环流
3 连接组别相同
4.容量比不超过3:1

网友G:
如果条件满足,操作起来好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