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

楼主(2008-12-08):
往PLC里传程序,里面原有的程序自动清除了吗?还是两个程序都在,那么PLC执行哪个程序呢?
是C200HS欧姆龙

网友A:
要看是什么PLC
通常都是覆盖掉的

有一些大型的PLC是可以下载多个程序的,可以设置每个程序的执行条件,两个或是多个执行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是C200HS欧姆龙

网友B:
覆盖掉了吧,应该是。

网友C:
如果有PLC试一下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D:
覆盖原有的程序,执行你新输入的.

网友E:
应该是覆盖掉了,执行新的程序,前不久我们现场的西门子s7-300修改了程序,我们就是直接上传的。

网友F:
C200HS内带16K的RAM存储器,当写入新的程序后会先把原来的清空;
另外可以用EEPROM存储卡安装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