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8):
请问各位老师傅:我单位的码头桥吊设备,采用直流电机,其中的起升电机这段时间有时有时会自动运行,我们维修人员没有看到过,司机反映,他未作任何操作,起升点击装载的吊具自己下降,刹车片正常,应该是它自行启动了刹车,将刹车打开,然后重力作用,使吊具下降,司机报故后,维修人员上去查看都再也没有发生,我们检查了刹车控制回路,给它增加了一个刹车接触器,防止接触器咬死,也选了2个plc输出点来控制刹车接触器,但不知什么原因,它就自己打开了。是不是力矩没有建立的关系?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竟然是刹车打开,那就找刹车回路

网友B:
如果这种情况:
(1)你坐在司机别下来,看他怎么自动运行的。人多可以一个人看电路,一个人看机械,让重物往下掉,看到底是机械还是电路。
(2)机械故障。你只看刹车片,有没有全部打开?多片式的要是有一片中间破损就不行了。
(3)还是机械,弹簧是不是断了。是不是没力?
(4)是不是有油,有杂物?
(5)电路的接头,高电压的经常会有绝缘击穿。这是测量不出来的。
(6)改的电路没有改到位,如果到位,就一定是线或者机械问题。

网友C:
楼上的朋友说得非常好,我们现场也使用了一台55kW的起升电机,用的是变频器控制,结构和楼主说的差不多,给我以后处理故障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网友D:
注意检查机械部分,

网友E:
我考虑不是变频器的问题,还得从外部来检查

网友F:
这样的故障必须尽快解决否则会出现事故的
我们厂内的起重设备还没有发生过类次的现象,以后注意了!

网友G:
不排除参数设置问题。应该仔细的观察,在报闸打开的时候,相关控制参数的状态,特别是抱闸控制信号的状态。要确认是不是控制参数问题,应该并不难。

网友H:
说的好像有点吓人了啊
我认为多半是机械方面的故障,检查一下,是不是启动按钮什么的接触不好了

网友I:
改变提升的负载重量,看看情况是否有变话,可能是开闸前的建立的力矩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