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9):
学过些PLC
别人都说PLC中级
高级
但中级和高级怎么个水准啊
要会哪些东西 ?

网友A:
还真不太清楚,应该是系统越大级别越高吧

网友B:
高级可能是指大型的PLC定位、网络等,如三菱的Q系列。

网友C:
这不一定的,看是以什么为参照了
按PLC的复杂分,有可能是小型、大型PLC的应用
但也可以指PLC的应用程度,即使是大型PLC,也有简单应用和复杂的应用
像三菱的大型Q系列PLC的考核,就有初级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之分

还是不要分这些,能掌握多少就学多少

网友D:
我觉得是指的PLC的大、中、小型吧,如西门子的s7-400、300、200分别对应大、中、小型,根据控制对象的复杂程度选用。

网友E:
我觉得应该 是按照PLC的大中小型来 区分。其实这都不是,只要你都会,就 不 在乎这些了

网友F:
如果区分系统可以用大中小,但是你说的PLC高级这类的还是头次听说

网友G:
这还真不好分,我总感觉自己有好多东西都不明白,但有时还能给别人讲点东西,可能这样的级别就是中级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