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气资料

楼主(2008-12-09):
各位大侠,我现在需要一些关于常用电气元件的资料,做系统设计时选型用。比如接触器,断路器,变频器,电磁阀等各种元件的资料。各位多多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些东西都是些基本的,可以上网找一下,或者要供应商给你一份

网友B:
你想用什么牌子的,和供应商要选型手册就可以了!
他们都很乐意提供的!

网友C:
这些资料很容易找到,直接到厂家的官方网站上去下载选型手册,或者直接打电话向他们索取。

网友D:
低压电器去施耐德网站上找吧,比较全的 PDF的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E:
到相应网站查找,应该有详细资料

网友F:
可以要一份德力西或正泰的样本先看一下

(正泰的泰字打错了)

网友G:
这就太多啦,你到底经常用的是哪些品牌的产品?弄清楚品牌后可以到其官方网上下载选型样本,一般都有的.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