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9):
各位大虾,我现在有CPM1A40点PLC,想控制一台机床。需要接三把光栅尺(光栅尺输出的是A,B相脉冲),真不知道怎么用。谢谢,指教。怎么输入到PLC中呢!怎么设置!

网友A:
我没有CPM1A接三路高速计数的经验,但是我想不加模块是不可能的了,可以松下FP-X的机型,松下FP-X的可以带四路高速。价格也还可以40点的只要1.4K

网友B:
是A,B相脉冲,那么用高速计数一个就要占用两个输入点
要判断PLC本生的高速技术点是不是足够

网友A:
用FP-X也只能二路高速输入,更正以上说的四路输入。
所以我想要接三个光栅尺是有点难了

网友B:
CPM1A也不行,只有1点单相5KHz或是2相2.5KHz的
可以用三菱的FX的 ,本体可以控制2个2相的,,再加个扩展的高速计数模块FX2N-1HC

网友C:
呵呵;加上高速计数模块成本就比较好了,三个脉冲的最高频率是多少要先确定下来;

网友D:
看样还是西门子的强啊,200的就可以接6路高速计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样还是西门子的强啊,200的就可以接6路高速计数的
S7-200可以做到  单相时是6路,每个30KHz
                       两相时是4路,每个20KHz,两相时要强一些

FX单相时也可以同时接到6路

网友C:
CPM1A只有00000  00001   00002是高速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