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高手

楼主(2008-12-09):
STL順控中當有好幾個動作輸出時,有時會出現直接輸出線圈會無法轉換.在前面串聯個開關就可以了.是何原因,謝謝!

网友A:
这是STL语句要求的,如果前一条不是输出的,下面的语句都要用个触点。
但每步刚开始的语句可以不用前面加触点的。

网友B: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A:
下图是手册上的相关介绍

网友C:
这是软件的控制要求,我们只有死记,呵呵

网友A:
STL跟SFC差不多的

网友D:
必须接触点的加个M8000就行了;

楼主:
謝謝,只有死記靈活運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