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大帮忙分析程序

楼主(2008-12-09):
程序灌入后 错误是指灯闪烁 帮忙看下程序里的语法或者回路错误 谢谢
自己看了半天 看不出

网友A:
解释如下:一踏糊涂,重新来过。请换一种方式再写,看来你是想把书上所有东西都想写进一个程序里。

网友B:
又有子程序,又有步进,够复杂的
找错误,可以先一个个功能试,这样找问题好找些
语法一般不会错的,语句的错误基本上输入不了,结构上的可能要多些

楼主:
用仿真一步步来 都能实现 就灌的时候就出问题

楼主:
学习阶段 我的想法是多多用用 见笑呵呵
程序自行检查都没问题

楼主:
在问? 子程序和步进不能同时用吗?

网友C:
看来楼主的思维不是一般人的思维啊
建议你好好设计下思路再重新写下吧

网友D:
可以用编程软件诊断一下,能找出故障代码分析原因阿,而且说不定还能找出错误在那一行~~~

网友E:
重点检查输入/输出(程序之外的东西)它们的时序对运行很重要.仿真时是按照理想时序手动输入的,而实际情况下输入信号的时序可能不一样.

网友F:
错误灯闪烁,在线监视一下,可以有错误代码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