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9):
输入如下:
X2是接近开关计数,和高位停车的信号
X3是启动
X4是停止
X5是自动/手动
X6是清零
X7是总清零
输出如下:
Y2是高位刹车离合器
Y3是控制外部继电器(变频器的控制信号等)
Y0 Y1 Y5是到伺服驱动器的控制信号

我也找一些寄存器的地址,不知对否.这是一个CPE手套机的程序
程序在这里不能上传,请各位留下邮箱地址.那位指导一下,程序传送的方法,谢谢!

网友A:
zhaoxisun@163.com
你把程序程序添加成压缩文件,就可以发送了.

网友B:
你把程序直接压缩直接上传上来我们看看,或我的邮箱fangjunfeng@163.com

网友C:
呵呵;这个只能根据程序来测猜,如果文本上有多个设定地址就很难猜了;

网友D:
寄存器如果是可保持的,上电后查一下寄存器的值,人为改变此值看一下效果。
寄存器如果是不可保持的,程序中还没有给此寄存器的赋值指令,也许就是文本控制的。

网友E:
操作文本和监控PLC程序可以解决
文本中如果是数值输入,那么改变它的值,同时监控PLC程序中看哪里有变化
文本中如果是数值显示,找到PLC中和它相同的值,改变下这个值,如果文本中也改变,就能对应起来了

网友F:
按照上面几位的说法差不多就可以找出来了,但这个可是个不小的工程了,需要相当的耐心了

网友G:
直接拆开文本研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