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2-09):
征求:PLC+伺服,控制自动化立体仓库的方案?

网友A:
方案?具体要求呢?
没具体要求能定出方案?

网友B:
立体仓库用不上伺服,伺服成本高多了

网友C:
现在的人,连接要求都这么简洁啊,厉害。
最起码要说说多重的载荷,多少层吧

网友D:
楼主还是去找一家专业公司做吧,这里不可能帮你免费完成的.(如果楼主自己能做,把方案和程序贴出来,那么肯帮你的人一定很多)。

控制自动化立体仓库,不仅仅是PLC+伺服的问题(PLC+伺服只能应付考试、不能解决项目的),它还要连接上位机、还要现场触摸屏、还有大量传感器、还要电子读卡器...........还要有一整套管理软件跟上去。没有楼主想象这么简单的。

根据我的经验,行走(X+Y轴)用普通电机+变频器,升降也可用普通电机+变频器控制丝杆+刹车定位,只有货物定位才用伺服的。这套系统的代价是不小的,一般小老板是做不下来的。

楼主:
自动化立体仓库我们已经做出成品了,而且卖出过很多台。只是我们是用运动控制器做的,开发出了整套的控制软件和工作过程,使用传感器自不必说了。我们使用的方案是:运动控制器+交流伺服,为了节约成本所以才想改用PLC来控制。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不防交流一下?

网友A:
楼主要讨论那就要尽量提供多些细节
比如,要多少伺服,这关系到选用什么样的PLC
整个仓库有多大,这个关系到接线、控制的距离,要不要用现场总线等
当然可能还有其它的好多细节

楼主:
是一小型立体仓库,有三百个仓位大概有5米高。用了三台台达伺服使用运动控制器控制,采用位置模式。由于成本原因现想改用PLC控制。顺便说一下堆垛机工作时采用RS232无线通讯控制协议进行上层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