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9):
1、问题:光端机监视器黑屏但数据控制功能正常?

  回答: (1).从光口拔掉光纤。如果屏幕不再变黑但有雪花,则光连接可能是好的。
       (2).确保光端机之间的视频BNC连接是完好的。

2、问题:光端机分正向和双向吗?

  回答:普通PDH光端机是不分的,一般都是双向收发,视频音频光端机分正向、反向和双向,看用户具体需求

3、 问题:PDH光端机与SDH光端机有什么不同?

  回答: 在数字传输系统中,有两种数字传输系列,一种叫"准同步数字系列"简称PDH;另一种叫"同步数字系列"简称SDH.
PDH(准同步数字系列)光端机是小容量光端机,一般是成对应用,叫点到点应用,容量一般为4*E1,8*E1,16*E1.
SDH(同步数字系列)光端机容量较大,一般是16E1到4032E1.
SDH可以代替PDH,但是SDH无法代替PDH.

4、问题:光端机与光纤收发器的区别?

  回答: 光纤收发器一端是接光传输系统,另一端(用户端)出来的是10/100M以太网接口。光纤收发器都是实现光电信号转换作用的。光纤收发器的主要原理是通过光电耦合来实现的. 光端机,就是将多个E1(一种中继线路的数据传输标准,通常速率为2.048Mbps,此标准为中国和欧洲采用)信号变成光信号并传输的设备。光端机根据传输E1口数量的多少,价格也不同。一般最小的光端机可以传输4个E1,目前最大的光端机可以传输4032个E1。

5、问题:光端机安全使用注意事项有哪些?
  回答: 一、电源方面:电源输入:AC100-240V——50/60HZ。 电源输出:DC5V-1.5A。
       二、防雷方面:
1、地网接地良好,接地电阻最好小于1欧。
2、电源、视频信号电缆、控制数据线均需安装上避雷器,特别强调每根视频信号线、数据控制线和电源三者的防雷器接地分别用10平方的接地线,在接地线上焊上铜鼻子,然后分别压接在接地扁钢上。以8路视频一路反向数据为例:需用10根10平方的接地线(数据1根,电源1根,再加上8路视频8根,共10根)。注意这10根防雷地线不能接到地网扁钢的同一点上,相邻两个接地点最好相距20厘米以上。

三.光纤接口在长期不用时应注意戴好防尘帽。以免灰尘进入影响光的传输。

四:在安装过程中应注意安装规范,信号线与电源线分开。切忌不要把电源线(特别是AC220V)误搭在控制信号线和光端机直流供电线路上,造成设备损坏。五:前端机在使用中应注意防水。

6、问题:光端机反向数据传输问题?

  回答: 这是简单的视频光端机应用,一般来说一路485数据可以最大同时驱动28个球机,原理是同时发送数据到28个球机,然后键盘发送的信号对应的球机就会有动作,其他球机不动。而2口/4口的反向数据一般用在其他需要数据传输的设备上,比如高速公路的大屏显示,或者温度传感器,高速公路入口车检器等

7、问题:光端机前端断电造成网络数据不通?
  回答: 按照您的描述,很可能是光端机的问题,可以这样排查一下,在中心拔下连接光端机的光纤,看是否网络中断,如果中断,那么断开中心与光端机相连的网线看是否恢复网络。

光端机相关延伸:

2008年视频光端机监控技术发展趋势

视频光端机信号传输故障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