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9):
我的西门子PLC的CPU是412-2xj05-0AB0,在S7-SIMATIC中找不到它的硬件,下载的GSD文件也配置不上。下载的412-2xj05.exe不知道怎么装。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这种型号的CPU没见过,是用在什么特殊场合的吗?

网友B:
看了感觉像西门子的订货号

网友C:
412-2xj05-0AB0是定货号;对应CPU412-2,256K内存;

网友D:
有的,我安装的是5.4版本的!
打开就有的!
你看看是不是因为软件版本问题!
但是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打

网友E:
我见过的最高的CPU也就是319

网友F:
目前还没有用过400的 只有过300的

网友G:
没见过这种型号的,是不是刚出来的?

网友D:
400的CPU出了很久了,但是自己也没有用过,见过几次,
一般 的300的就可以应付工艺要求了!
下次有项目要力推400的来用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见过的最高的CPU也就是319

S7-300是中型的PLC;
这是S7-400系列的,大型PLC;

网友F:
引用 网友D:
400的CPU出了很久了,但是自己也没有用过,见过几次,
一般 的300的就可以应付工艺要求了!
下次有项目要力推400的来用用!
呵呵!
我和你的想法一致,对于我来说新的我都推荐试下!自己好多接触点

网友H:
借楼主的帖子用下,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而且CPU也是一样的
望哪位高手来解解惑,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H:
刚咨询了西门子技术人员,可能的原因是:412-2XJ05-0AB0这个CPU是新版本的,而低版本的STEP7的里面没有,所以找个目前最高版本的STEP7可能会配置成功;
BTW:我个人电脑用的是STEP7 5.4的,里面也找不到;

网友I:
这个是S7-400的PLC在STEP7 V5.4硬件组态中可以看见

网友H:
问题已解决。
楼主过来验收:HARDWARE-OPTIONS-INSTALL HW UPDATES-DOWNLOAD FROM INTERNET-EXECUTE 找到自己需要的硬件下载-COPY FROM DISK-OK
BTW:不知楼主的STEP7是什么版本,如果是5.3或更高则没问题。

网友J(2009-01-20):
你的软件版本低硬件不全,安装step7 5.4 s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