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9):
请教各位网友:有谁知道1 1/2断路器主接线是怎么回事?
希望斑竹给个解释

网友A:
不明白,没听说过什么叫1 1/2断路器主接线,是要分开读吗?

网友B:
你的问题很深奥,还第一次听说1 1/2的断路器

楼主:
说白了就是一个半断路器主接线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明白了还是不明白,是小型断路器还是空气断路器,1个半是1P半吗?

网友C:
没有听说过1又1/2断路器,楼主你把问题说清楚了我们才好回答。

网友D:
请说明白是哪个国家的图纸上标的?

最好把局部图纸传上来,这事比较新鲜,让我们开开眼

楼主:
我查了一下,还是看不懂,不知道哪位高手给简单的说说
引言
 一个半断路器接线具有运行调度灵活、可靠性高和操作检修方便等优点,在超高压(330~500 kV)系统中被广泛应用。上海电网的500 kV 杨行和泗泾变电站即将投运,两站的500 kV 及220 kV系统中均采用一个半断路器接线方式,这是上海220 kV电网首次采用一个半断路器接线。220 kV一个半断路器接线的继电器保护配置与设计虽然与500 kV有相同的地方,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由于每个回路连接着2 台断路器,中间1 台断路器连接着2个回路,使继电保护及二次接线比较复杂。
 本文以上海泗泾变电站为例,根据上海电网继电保护配置及选型原则① ,参照330~500 kV 电网继电保护的配置设计原则,对220 kV 一个半断路器接线方式下继电保护及二次系统的配置及设计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