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9):
我们公司新购进一台辉光离子气体氮化炉,用于模具表面氮化,以增强模具表面的耐磨与防腐性能。

该炉子工作时,要通过一定流量的氨气,氨气在炉体内被激发后电离,产生氢气和氮气,氮气进入金属表面,氢气与未分解完全的氨气被真空泵抽出,这就是简单的金属氮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系统控制要有两个PID自调节,一个是进炉氨气的流量,一个是炉内的压力。该设备氨气流量的PID靠“七星华创”的一个质量流量控制器自行控制;炉内压力的PID设定在一个压力表内,其输出控制变频器,调节真空泵的转速,使炉内压力保持稳定。

一天车间报修,说当给定氨气流量达到10ml/s以上时,炉内压力急剧增加,只好被迫停炉。接到报修后,我初步判断两点,一是真空泵出故障,二是压力表PID不好用了。到现场开机一观察,发现氨气流量显示值稳定不住,可能质量流量控制器本身也有了问题。因为出现这个现象,与这几个原因都可能有关系,于是我就开始一一排查。

首先,我不给炉内通氨气,在炉子上设定压力值,让真空泵动作,结果压力值稳定,就此判断出压力表与真空泵应该没有问题。那么就应该那个质量流量控制器有问题了。因为我司没有这个备件,没办法试,只有给氮化炉厂家打电话说明情况。

氮化炉厂家在武汉,告诉我直接找北京七星华创换一个流量控制器就可以了。于是我给七星华创打电话,先说明了情况,接着询问他们,为什么我们只用过10次左右,这个质量流量控制器就坏了。七星华创的技术人员让我记下控制器的编号,查询一下再说。结果这一查询,让我们两家都很吃惊,原来是氮化炉厂家出的问题。走氨气的流量控制器应该是防腐的,要特殊说明的,结果这个氮化炉厂家给我们的设备上装的控制器是普通的,用几次后,阀心自然就会腐蚀,开度不准确了。一个专业做离子辉光气体氮化炉的厂家,居然这么粗心,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在收到七星华创的控制器换上后,故障消除。

在此也提醒一些做设备的厂家,或者我们自己做非标设备时,选件时都要细心些,不然设备可能会三天两头出问题的。

PS:炉子整体的外观与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控制柜上那个屏是触摸屏吗?
右边那个小小的是变频器面板?

楼主:
你看到的控制柜上的屏是带触摸功能的一体式工控机,组态软件用的是组态王。我没注意是什么牌子的,但触摸的感觉不好,按着不爽。
变频器装在了控制柜的后面,富士的。你指的那个“小小的”不是变频器面板,是工控的鼠标,就是一个圆球,下面有两个按键,相当于鼠标的左、右键。由于触摸屏不好用,所以相比起来,这个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B:
楼主的柜子做的真漂亮,不知道防护等级能达到多少?
柜体也是楼主设计的吗?
我的柜子太难看了,自己想画机械加工柜子的图纸但是不会
只能出个尺寸给加工厂家
作出来的柜子自己非常不满意
希望和楼主交流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了,楼上的,这套设备是我们公司购买的,不是我设计的
我想他们这个柜子也是在专业做电控柜厂家买的了,你也可以买现成的啊
高档点的有威涂的

网友B:
威图的太贵了!
价格吓人
另外我的设备配套的柜子都是非标的
作出来的真的是不好看,另外防尘效果也不好
我一直不是很不满意自己的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