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9):
有些西门子的PLC是可以的,
这个有没有人用过的?我弄不出来啊,

网友A:
应该可以吧,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西门子的技术支持人员。

网友B:
楼主使用STL编程还是SCL?LAD是不支持单步调试,而STL与SCL支持断点调试。

实际上在LAD中的方法很简单,您在每个梯级中串联一个触点,自己用编程软件去控制这些触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使用STL编程还是SCL?LAD是不支持单步调试,而STL与SCL支持断点调试。

实际上在LAD中的方法很简单,您在每个梯级中串联一个触点,自己用编程软件去控制这些触点就可以了~~

以上
用的是STL编程,单步调试的工具栏是灰色的,就是用不了,一些设置也都设置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使用STL编程还是SCL?LAD是不支持单步调试,而STL与SCL支持断点调试。

 实际上在LAD中的方法很简单,您在每个梯级中串联一个触点,自己用编程软件去控制这些触点就可以了~~

 以上
用的是STL编程,单步调试的工具栏是灰色的,就是用不了,一些设置也都设置好了,

您需要保证您的PLC处于Run或者Run-P状态,同时您需要在线方式打开块,此时,单步调试工具栏将可以使用。

网友C:
可以的啊,这个问题好像之前现实中还有人问过我呢!
又演示又讲解花了我30分钟

网友D:
西门子要设置断点调试有些基本条件:
1、只能在语句表中使用单步和断点功能。
2、执行菜单命令“Options”/"Customize",在对话框选择STL标签后,选中“Activate new breakpoints immediately”选项。
3、使用菜单命令“Debug”/"Operation",使CPU处于Test模式。

设置断点是不能启动程序状态功能,空的行或者注释不能设置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