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9):
系统安装step7 5.4 sp3  wincc 6.0 sp3 亚洲版 ,现场使用一段时间后反映说wincc偶然会出现通讯不上变灰的情况,我以前没有遇到过,请教各位了,多谢

网友A:
这个和软件无关~~~~但是目前有的状况为——由于使用非正版授权,因此会出现授权失效的状况,但是因为您是偶尔,因此基本排除此状况,请您检查您的PLC与PC之间的通讯是否受到干扰或者现场的抗干扰措施是否已经做好了。

网友B:
是啊
检查wincc是否调用step7中未定义的变量。
压上通讯线内层屏蔽,避开干扰源。

网友C:
如果说偶尔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建议从通讯方面找原因,你用的是什么通讯方式,如果直接用的PC/PPI电缆的话,长时间使用,有可能的

网友D:
应该是你的通讯方面的问题吧,还要看看有没有干扰的存在吗?先看硬件吧

网友E:
我们现场是用的profebus-dp通信,偶尔也出现这种情况,但只要重启一般能解决问题,但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网友F:
我们用的MPI-PC未出现过此现象

网友G:
"现场使用一段时间后反映说wincc偶然会出现通讯不上变灰的情况"
说明原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正常的,建设问一下是不是有人做了什么改动造成的?
如没有,再换一种通讯方式试试看!

楼主:
MPI方式的,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谢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