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加工中Z轴故障

楼主(2008-12-09):
请问西门子802C系统,在自动加工中,外径切削时每次退刀后Z轴都会向正方向便移,
造成Z向尺寸不正确,是怎么回师?
是参数问题?还是机械问题?
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每次便移的量有多大,是否每次都是一样多,先从这两项着手分析一下

网友B:
用表测每次移动的尺寸一样吗

楼主:
每次偏移时都一样,

网友A:
每次都偏移一定的距离,但显示的还是原先的数值,是吗?
你的系统的丝杠间隙补偿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