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看门狗

楼主(2008-12-09):
很多单片机里面都自带了看门狗如89S52,可以通过程序来控制看门狗的启停。但是同样用S52的时候,有些人又喜欢在外面加一片看门狗芯片如MAX813L,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要外加的话,那么就只需要用单片机定时给它复位信号就好了。想和大家探讨下!

网友A:
首先你要弄清楚硬件看门狗和软件看门狗的功能
还要看看你用看门狗干什么?
看门狗,又叫 watchdog timer,是一个定时器电路, 一般有一个输入,叫喂狗,一个输出到MCU的RST端,MCU正常工作的时候,每隔一端时间输出一个信号到喂狗端,给 WDT 清零,如果超过规定的时间不喂狗,(一般在程序跑飞时),WDT 定时超过,就回给出一个复位信号到MCU,是MCU复位. 防止MCU死机. 看门狗的作用就是防止程序发生死循环,或者说程序跑飞。
软件看门狗技术的原理和这差不多,只不过是用软件的方法实现
     硬件看门狗是利用了一个定时器,来监控主程序的运行,也就是说在主程序的运行过程中,我们要在定时时间到之前对定时器进行复位如果出现死循环,或者说PC指针不能回来。那么定时时间到后就会使单片机复位。MAX813L就是硬件看门狗的一种

楼主:
回上楼
看门狗是有硬件和软件看门狗之分,但是,什么时候用硬件看门狗,什么时候用软件看门狗呢?在CPU足够用的情况下,用硬件看门狗有什么好处吗?
望指教!

网友B:
我一直用单片机自带的看门狗,可以节省硬件资源。我想缺点只是在编程时考虑不周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看门狗复位,调试时不容易发现,给调试工作带来困难。外部看门狗复位则可检测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门狗是有硬件和软件看门狗之分,但是,什么时候用硬件看门狗,什么时候用软件看门狗呢?在CPU足够用的情况下,用硬件看门狗有什么好处吗?
望指教!
采用外部看门狗定时器IC相对成本较高,但可满足高可靠性系统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