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

楼主(2008-12-09):
各位师傅,巡查配电房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
市电停电发电机起来后应该注意哪些??
谢谢了

网友A:
主要是看各指示灯和仪表是否正常,各电缆接插件是否松动等。市电停电后肯定要断掉断路器,发电机的电压、频率要符合要求。

网友B:
1、观察各仪表指示情况是否正常;指示灯;信号继电器;开关位置;指示牌/标志牌;开关的声音;灭弧罩;连接螺栓;试温片;输出电缆连接点;挡鼠板;灯光;应急照明;故障报警;防护栅栏;等等等

2、发电机的声音;油温;水温;油压;机油量;水量;震动;电压;频率;转速;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