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负荷!!!

楼主(2008-12-09):
帮忙了各位师傅,小弟基础没学好...
现在想要算出家用的总的电流大小,和功率,怎么算呢??功率是所有的都加起来吗??那电流呢?
谢谢谢谢了...

网友A:
功率=电流X电压

网友B:
总功率是都加起来就可以了
一般的家用电器都标有功率的,你只要算加法就可以了
电流用总功率除以220就可以了

网友C:
电流=功率/电压
就是这样了 家庭不要考虑暂载

网友D:
家用的也也380V的,还是看电度表吧.

网友E:
总功率=所有用电设备功率相加,电流=总功率/220V。

网友F:
家用功率负荷可以直接相加用电器功率,但是计算负荷还要乘个系数才能确定

网友G:
同意思楼上的观点。

网友H:
拿个钳表,钳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