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9):
请问各位个问题
       我用的西门子S7-300和施耐德的触摸屏通信,插上通信电缆后上电,结果PLC运行不了。RUN灯一直闪。如果罢掉线,再断电、上电PLC运行灯正常。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请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感觉象是线的问题,是不是线接的信号不对?

楼主:
线都换了3根了,线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