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9):
请问各位,高压送电为什么要用直流输电.直流输电有什么好处.谢谢

网友A:
交流电可以用简单的设备变压,主要是这种设备便宜,就是普通的工频变压器,50HZ/60HZ频率下的,大到变电站,小点到变电台,还有一些小型变压器,比如一些DVD里边的。

但是现在开关电源技术的成熟,直流变压已经不是问题,开关电源就是利用直流电重新调制后,高频下用高频变压器变压,然后再输出,如果是用50HZ调制,那么输出的就是普通的交流,这种设备就是逆变电源[EPS]和不间断电源[UPS](同时注意,开关电源就是直流输入的,为什么现在接交流电能用?因为你接交流电,进到里边之后,马上就被整流滤波变成直流了)

但是注意的是,远距离送电,基本上正在转向直流,直流送电可以使导线可用面积更大,因为交流有一个趋肤效应,导致导线可利用面积减少了。

现在,110千伏特以下的电路,几乎都是交流送电,为了是方便变压。一般只在城市里输送

而500千伏特的远距离跨省等输送,基本上都是直流的,在输送地,利用整流器整流为直流,目的地用逆变器逆变后,并入当地电网。

网友B:
哈哈,我03回湖北时看到三峡送往上海的电线就两条想了很久都不明白,后来上网一查才知道是直流送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03年回湖北时看到三峡送往上海的电线就两条想了很久都不明白,后来上网一查才知道是直流送电

网友C:
交流的集肤效应限制了输电的能力,而直流电就不存在这种问题,同线径直流输电的能力更强。

网友D:
直流输电与交流输电相比有以下优点:
  ①当输送相同功率时,直流线路造价低,架空线路杆塔结构较简单,线路走廊窄,同绝缘水平的电缆可以运行于较高的电压;
  ②直流输电的功率和能量损耗小;
  ③对通信干扰小;
  ④线路稳态运行时没有电容电流,没有电抗压降,沿线电压分布较平稳,线路本身无需无功补偿;
  ⑤直流输电线联系的两端交流系统不需要同步运行,因此可用以实现不同频率或相同频率交流系统之间的非同步联系;
  ⑥直流输电线本身不存在交流输电固有的稳定问题,输送距离和功率也不受电力系统同步运行稳定性的限制;
  ⑦由直流输电线互相联系的交流系统各自的短路容量不会因互联而显著增大;
  ⑧直流输电线的功率和电流的调节控制比较容易并且迅速,可以实现各种调节、控制。如果交、直流并列运行,有助于提高交流系统的稳定性和改善整个系统的运行特性。

网友E:
将发电厂发出的交流电,经整流器变换成直流电输送至受电端,再用逆变器将直流电变换成交流电送到受端交流电网的一种输电方式。主要应用于远距离大功率输电和非同步交流系统的联网,具有线路投资少、不存在系统稳定问题、调节快速、运行可靠等优点。
  直流输电系统:主要由换流站(整流站和逆变站)、直流线路、交流侧和直流侧的电力滤波器、无功补偿装置、换流变压器、直流电抗器以及保护、控制装置等构成(见图直流输电系统的基本构成)。其中换流站是直流输电系统的核心,它完成交流和直流之间的变换。
  直流输电与交流输电相比有以下优点:
  ①当输送相同功率时,直流线路造价低,架空线路杆塔结构较简单,线路走廊窄,同绝缘水平的电缆可以运行于较高的电压;
  ②直流输电的功率和能量损耗小;
  ③对通信干扰小;
  ④线路稳态运行时没有电容电流,没有电抗压降,沿线电压分布较平稳,线路本身无需无功补偿;
  ⑤直流输电线联系的两端交流系统不需要同步运行,因此可用以实现不同频率或相同频率交流系统之间的非同步联系;
  ⑥直流输电线本身不存在交流输电固有的稳定问题,输送距离和功率也不受电力系统同步运行稳定性的限制;
  ⑦由直流输电线互相联系的交流系统各自的短路容量不会因互联而显著增大;
  ⑧直流输电线的功率和电流的调节控制比较容易并且迅速,可以实现各种调节、控制。如果交、直流并列运行,有助于提高交流系统的稳定性和改善整个系统的运行特性。

网友F:
请教各位:直流经过调制以后变成交流的波形是什么波?

网友E:
直流电经过逆变,成为交流电,在直流输电中,(逆变后)波形为正玄波

【不好意思没说明白,改啦】

网友F:
在直流输电中,波形为正玄波?

网友F:
我以为 直流变交流 只能变成方波呢? 还可以变回正弦波?

楼主:
感谢朋友的指教.看了那了么多想再问几个问题,1为什么要换流站直接输送到目的地不吗?2 直流输电那么多优点,为什么短距离而不用直流输电呢?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的指教.看了那了么多想再问几个问题,1为什么要换流站直接输送到目的地不吗?2 直流输电那么多优点,为什么短距离而不用直流输电呢?谢谢

1、直接将直流高压输送到用户,用户必须有逆变装置,还要跨等级降压,每个用户都要有以上设备,那样搞费钱

2、近距离直流高压输电,综合经济账算起来不如交流输电经济,包括上一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