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9):
请教西门子300PLC问题,
用一个定时器,定时器值的放MW0内,从西门子人机界面内设定MW0的值,应该怎么用呢?
请高手指点?????
谢谢!!!!!

楼主:
好像是
W#16#1***
W#16#2***
W#16#3***
只有这些数据类型(***是0-999)
但在人机界面不知怎么弄!!!!

网友A: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需要在PLC中添加时间变量,常用S5TIME类型的;而触摸屏上定义WORD的变量即可。
当然WORD类型的变量转变成S5TIME类型的,需要做一定的处理,比如需要转换成BCD码格式,然后如果需要修改时基,需要修改13 12位。

楼主:
那不是很麻烦啊

网友B:
建立数据块来转换就可以啦

网友C:
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D:
中间的值我觉得要转换一下。中间有16制或者二进制转化一下
直接输入好像是不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