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9):
我们厂新上一套空气干燥系统,在运行初期能够正常运行,在运行了3个月左右的时间后,控制加热器供电的开关频繁调闸,检查发现是由于在一瞬间加热温度超过设定值(230度),而此时PLC就给控制的脱扣器一输出信号,使得空开调闸,检查热电阻和信号界限均正常.只是当时在设计的时候把信号接地和电气的高压接地连接在了同一个接地点上.而且电气的供电和PLC同在一个控制柜当中.请问是何种原因造成PLC频繁输出信号,导致空开调闸?
谢谢!!!!!!

网友A:
看看你们的设备是不是设计存在问题,不知道你的干燥设备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不明白自动加热的为什么会给空开脱扣器信号呢,
你程序里面的这个输出看看和那些又关联,一般应该避免这个热缓冲的
还有你的热电阻的安装问题呢

网友B:
以我的经验判断不是设计的问题,也不是你说的问题,如果设备经常用,最可能的原因的这个空开坏了,买个型号一样的换上就可以了,或者买一个大一级的换上试试。

网友C:
PLC输出信号肯定是你程序的事,找找程序在什么条件下才让它输出信号。

还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跳空开呀,还没见过这样设计的。

信号地和电气地分接这个是需要的。

网友A:
如果确定plc输入给脱扣器命令的话就去看看程序的问题,找到输出再找到动作条件,验证下程序有无问题就可以了啊

楼主:
他是自动加热的时候,温度在一瞬间突然升高,达到230度,此时就给脱扣器一个动作信号,脱扣器控制的空开,脱扣器动作就导致空开就断开了 ,而空开控制的就是加热器加热丝电源。   我们的设备是变压吸附式,一吸附一再生,两个罐循环使用。 这个输出只和温度有关系的,和别的条件就么有关系了 。    我们也对那个热电阻检查过了,包括修改线路和校验热阻,都正常呢,现在就是怀疑看是不是那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的经验判断不是设计的问题,也不是你说的问题,如果设备经常用,最可能的原因的这个空开坏了,买个型号一样的换上就可以了,或者买一个大一级的换上试试。
空开检查的时候,有时候确实是坏的,但是刚换过还能好一点,过了几天后又开始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输出信号肯定是你程序的事,找找程序在什么条件下才让它输出信号。

还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跳空开呀,还没见过这样设计的。

信号地和电气地分接这个是需要的。
空开控制的是加热器加热丝的电源,PLC检测到温度过高的信号后他就要切断电源停止加热啊 !
信号地和电气地现在已经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plc输入给脱扣器命令的话就去看看程序的问题,找到输出再找到动作条件,验证下程序有无问题就可以了啊
我们用电阻箱给PLC输入一个温度值,测试看是不是在 230那个温度下跳闸,包括系统运行的时候,各种情况下都符合要求啊 !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