壳架电流

楼主(2008-12-09):
请问:断路器标称参数上的壳架电流是什么意思?选型时怎样来考虑?

网友A:
就是说的框架电流

例如:DZ 20 - 400    塑壳式断路器,框架电流400A

还有脱扣电流,是断路器的过流保护的数值

网友B:
壳架电流多作为等级,细分参额定电流,选形是根据保护的对象,选取合理的电流等级即可。

网友C:
截两幅图参考一下。一般来说断路器的框架电流确定了断路器的外形安装尺寸,再根据负载情况确定断路器的额定电流等参数。

网友D:
断路器不可能每种规格设计一种外壳和接线端子。不同额定电流(但相近)的断路器会使用同样一种体积甚至同样触头、同样的接线端子,这就是壳架电流。因此,同一壳架电流的断路器其额定电流可能不同,但其安装尺寸是相同的。

网友E:
框架电流等级就是这个框架能承受的最大电流。选型时当然是根据你的电流需要了。

网友F:
壳架电流是这个断路器的最大额定电流,在同一个壳架上,以壳架电流为最大,以次减小可分出若干个额定电流级别,因此壳架电流与额定电流除了最大一个级别是相同的外,其它级别额定电流都小于壳架电流。壳架电流与短路分新电流是对应的,即同一壳架电流不同额定电流的断路器,其短路分断电流是相同的。

网友A:
楼上的老师们说的额定电流即是   脱扣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