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量控制

楼主(2008-12-10):
我准备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座5段速运行,根据输入量的大小,分别运行到设定速度。但是无法使用循环,必须一个一个的输入采集的数据断,这样扫描时间就会延长很多,哪我设定的输入为没1分钟扫描,将会产生扫描周期的问题,求助各位高手,谁有别的办法?

网友A:
用PLC编程控制能达到要求.

网友B:
如果是控制5段速运行,那用端子就可以,不需要用模拟量

网友C:
模拟量是用于连续调速的,如果你只用五段速且这5个速度是固定的话,用三个开关量就可以控制了;
   如果5个速度要经常变的话,倒是可以用模拟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控制5段速运行,那用端子就可以,不需要用模拟量
如果理解没错的话,楼主好像没必要用模拟量

网友E:
如果你的五段速都是事先定好的,就用变频器的端子控制就行了
把模拟量接到PLC中,进行判断,到达哪个段速时,输出相应的输出点控制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F:
哪我设定的输入为没1分钟扫描,将会产生扫描周期的问题,求助各位高手,谁有别的办法?

产生什么扫描周期问题呀??

网友G:
楼主只要用继电器或者开关控制变频器的端子就可以了啊,为什么一定要用模拟量呢?

网友H:
可能楼主对段速还不是很了解,建议多读几遍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