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在S7-200中一些参数线面的红或绿波浪线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8-12-10):
请问在S7-200中一些参数线面的红或绿波浪线是代表什么意思啊?如上图的INT_1中的绿线?

网友A:
在使用S7-200以前请先看帮助。

网友B:
你的这个是符号,未与相应合法的地址对应上

网友C:
现在学习西门子SP-200.学功能指令觉得很抽象,我该怎么做呢?请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D:
找了一下,截图给你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