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0):
 我们讨论过每相只有一个原绕组和一个副绕组的双绕组变压器,这种变压器内部的电磁过程及分析方法颇具代表性,也是研究其他各类变压器的理论基础。在生产实际中所应用的变压器则是多种多样的,本章介绍2种常见的特种变压器,自耦变压器和互感器。
   一 定义
(a)一般双绕组变压器,原副方只有磁联系;

   (b)单相自耦变压器,省去一个绕组。

   (c)自耦变压器:原,副绕组有共同部分的变压器称为自耦变压器。

   二 基本分析

   1变比ka

   对应于双绕组变压器 k=(Nab-Ncb)/Ncb=kA -1     (2)
   由双绕组变压器概念出发。得,

   ka=U1/U2=Nab/Ncb(1)
 2磁势关系

   磁势平衡方程式为:
   I1Nab+I2Nbc=I0Nab

   为了分析方便起见,略去I0[很小]。加一项减一项比值不变。
   I1Nab-I1Nbc+I1Nbc+I2Nbc=0
   得,IacNac=IbcNbc(3)

   由此可知,同一绕组ac段和bc段存在着磁势平衡关系。

   3电流关系

   由上式知,Iac和Ibc同相位,-(Iac+Ibc)=I2,只看大小,即 
   I2=Iac+Ibc=kaI1     (4)

   4自耦变压器优点

   省铜线,重量轻,损耗小,效率高。
   ka越接近“1”,优点越显著。(1-1/ka)称为效益系数。

   5用铜量

   (1)原边情况

   设双绕组变压器的“AX”段和自耦变压器的“ac”段铜线截面积完全一样,用铜量正比于绕组匝数长度L。令 NAX=Nab
   (自耦变压器铜量)/(普通变压器用铜量)=Lac/LAX=Nac/NAX=(Nab-Nbc)/Nab=1-(1/kA)    (5)
(2)副边情况
   设双绕组变压器的副边“ax”段和自耦变压器的副边“cb”段匝数一样,设两者长度一样时,用铜量正比于截面积 A 或电流 I。
   (自耦变压器铜量)/(普通变压器用铜量)=Abc/A2=Ibc/I2=(I2-Iac)/I2=1-(1/kA)      (6)

   由(5),(6)式知,自耦变压器的用铜量总是小于用容量的双绕组变压器,ka越接近1,(1-1/ka)就越小,材料也就越省,越经济。在电密 J 不变时,单位体积的铜耜不变,则用铜少,损耗就小,效率高,而且本来就省去了一个绕组。

   6缺点

   (1) ka 不够大;(2)漏阻抗小,短路电流大;(3)低压侧和高压侧绕组在电气方面连在一起 ,若原边引起过电压也会影响到低压边。

   三 传导容量和感应容量

   传导容量:由电路关系直接传递的功率 (U2Iac);
   感应容量:由电磁感应传递的功率 (U2Ibc)。
  在自耦变压器中,两者同时存在,而一般变压器只有后者。传导功率是自耦变压器独具一格的特点,也是节省材料的关键所在。

   据(4)式 S2=U2I2=U2Iac+U2Ibc故:

   1传导容量占总容量的百分比为:U2Iac/U2I2=Iac/I2=I1/I2=1/ka
   2感应容量占总容量的百分比为:U2Ibc/U2I2=Ibc/I2=(I2-Iac)/I2=1-1/ka

   要点和注意事项:

   一、电压互感器

   1电压互感器副边绝不允许短路。因短路电流将使绕组发热,破坏绝缘,危及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2电压互感器铁心和副绕组的一端必须可靠接地。保障人身安全。

   二、电流互感器

   1电流互感器副方不允许开路。开路后,原方电流全为励磁作用,铁心过饱和,电压较高,铁心严重发热。
   2电流互感器副绕组一端和铁心须可靠接地。

网友A:
不看这个贴名还真忘了,互感器也属于变压器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