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0):
以前看见过这样一个帖子讲的是:变频器在水泥厂立窑罗次风机上的节能应用
一、立窑罗次风机工作原理
  在水泥立窑煅烧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风量是经常随工艺及操作的需要不同程度调节的,而传统的调节方案是通过放风阀来调节的,用来带动风机的电动机本身转速是不可调节的,因此大量的风量通过放风法放掉,也就是说,造成电能的大量的浪费,根据鼓风机风量和转速成正比关系。
  Q1/Q2=N1/N2
  式中:Q1、Q2为转速快和慢的风量 米/分

  鼓风机的风压和转速的平方成正比。
  H1/H2=(N1/N2)
  式中:H1、H2为转速快和慢的风压
  鼓风机所需的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
  N1/N2=(N1/N2)
  式中:N1、N2为转速快和慢所需功率KW。
 不知道老信能不能给个正确的解释!

网友A:
表达风机基本特性的参数有风量Q、风压H、功率P、效率η。
风机总功率:
Pt = QHt /102    ………………⑵
式中:Pt —总功率,Kw      Q —风量,m3/s
     Ht —全风压,Ht = Hs + Hd   Kg•m/m3
Hs —静压,            Hd —动压
   全压效率   ηt = QHt /102 Pt   ………………⑶
    当风机的转速从n1 变为 n2 时,Q、H、P大致变化关系为:
Q2 = Q1(n2 / n1)
  ………………⑷

由式⑷可知,风机功率同风机转速的立方成正比,所以当风机的转速变化时,风机的功率会有较大的变化。
以某风机(电机PMN =1.6Kw,NMN =1440 r /min)为例,其调节风门和调节转速的测试数据分别如表1、表2所示:
表1
风量(m3/s) 0.036 0.123 0.195 0.266 0.308 0.339
电功率(Kw) 0.86 0.90 0.98 1.02 1.06 1.12

表2
转速(r/min) 160 490 880 1030 1170 1440
电功率(Kw) 0.037 0.065 0.150 0.260 0.365 1.120

这是从一个资料上摘录下来的,具有一定的依据性!

楼主:
谢谢楼上的资料
也就是说用变频器可以改变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资料
也就是说用变频器可以改变功率
你所指的功率是什么?
是不是说电机的输出功率!
其实变频器是提高了有功功率,(个人理解)
至少了无用功!

网友B:
有点不明白

网友C:
经我在锅炉上实验证明,能省电的,效果还不错!楼主不用考虑太多,这个方案已经是成熟型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经我在锅炉上实验证明,能省电的,效果还不错!楼主不用考虑太多,这个方案已经是成熟型的了.
也不能够这么说,还要考虑是不是恒转矩,以及是不是在开机的时候要全速才能够达到生产要求,那样你加了变频器也要50HZ运行,那样也不节能

楼主:
7楼说的有道理
另外我所指的是消耗的总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经我在锅炉上实验证明,能省电的,效果还不错!楼主不用考虑太多,这个方案已经是成熟型的了.
也不能够这么说,还要考虑是不是恒转矩,以及是不是在开机的时候要全速才能够达到生产要求,那样你加了变频器也要50HZ运行,那样也不节能
  呵呵,你这样否定我会被人笑的!什么叫"考虑开机的时候要全速才能够达到生产要求",没有经过改造的设备,试问哪一台能低速运转的呀,就算有能低运转的,还需要去改造吗?应该说在开机的时候,是否需要全功率投入.退一步说,即使你开机时需要全功率投入,但只要在生产过程中仍需减小功率,用变频还是省电的.原理你自己不是写的很清楚了吗!

网友D:
楼主很无聊,你要探讨的是什么?原理,实际工况?泛泛而谈转过来的东西我看就算了,真的。

网友D:
风量与转速成正比,压力与转速平方成正比,功率与转速立方成正比,这就是理论依据,搞不懂要讨论啥?ps:整篇的文章写得很通俗了,还截这么点东东,提不是不问题的问题,有意义吗?

接:二、调速方案的选择

 改变鼓风机转速的方法目前使用调速型液力偶合器和电动机变频调速器等,现阶段在罗次鼓风机中应用较多的是使用调速型液力偶合器,而过去变频调速技术的应用,由于受技术条件的限制而极少有在这方面的报道,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功率的晶体管、电子技术的迅速的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微机技术的突飞猛进,变频调速已成为现实.变频调速在变频范围、动态响应、工作效率、调整精度、功率因数、输出特性保护功能及可靠性方面,都达到了较为完美的程度.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变频调速的原理是根据异步电动机的转速:
 N=60F(1-S)/P
 式中F为电源频率,P为极对数,S为电机的转差率.
 从上式可知改变供电频率,即可改变电机的转速.
 无论是在电机与罗次鼓风机之间装设调速型液力偶合器或直接对电动机进行变频调速控制,都满足控制进窑风量的要求.根据每个厂的具体情况,应选用何设备,对此,我们根据大量的实际调查,作出如下分析:
 1、 一般立窑鼓风机选型余量比较大,电机约有10~30KW左右的余量.这就是说,一般用风量只有铭牌风量的70~90%,放风率高达10~30%,若对风机进行调速控制,则风机转速需调至额定转速的70~90%,即可满足立窑最大用风量的要求.如果选用与风机额定转速相一致的调速型液力偶合器,因其传动效率与转速成正比,将使偶合器在额定转速的70~90%以下运行,系统的传动效率较低,意味着电能的浪费;若改变电机的极对数,其系统的效率虽然提高,但更换电机的设备投资则需增加更多,虽然这两个方案都与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但若使用变频调速器,因其直接改变电机的转速不存在滑差损失,效率高,在高、低转速时系统的效率不变,这就较为适合工厂的具体情况.
 2、 一般工厂电机的输出功率占电机额定功率的50%左右,故如果使用调速型液力偶合器,若不便换电机,则存在电机功率因数过低的缺陷,增加功率因数补偿设施也需另外投资,若选用变频调速器,因其能提高电机的功率因数接近于1,这就能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3、 调速型液力偶合器是安装在风机与电机之间的,选用调速型液力偶合器必须重新出力原来的基础,其说需的施工工期较长,一般都要一个月左右,这对于不具有备用机组的立窑来说是较难安排这么长的停机时间的,而安装变频调速,则主要是线路的转换,可以不停机先做好准备工作,转接时只需一个班次即可,这样可基本不影响生产,较为有利.
 4、 在设备投资方面,液力偶合器虽然比变频器价格低,但若更换电机,则不相上下,如果变频器不用供水供油,系统简单,运行费用低,则其投资费用较高的部分也可以得到补偿.
 从上述的比较可知,结合工厂的实际情况,最理想的还是选用的变频调速器.

三、应用情况

 变频器自2001年4月份起我公司在国内一些地区推广应用,并在立窑罗茨风机的电机上正式投入运行后,已有近两年时间,设备使用正常,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我公司在其中两个厂安装的3台变频器与变频器安装前的同期的运行数据作一比较.
 注:电度数据为该风机单独安装电度表计量所得.
 从以上两表实测数据可知,节电效果时十分显著,每吨熟料平均节电25~60%,如果以综合电价0.5元计算,每台变频器价格平均以20万计,大概一年半即可收回投资.
 用变频调速器调节鼓风机风量,在使用上也达到了十分理想的效果.
 1、 由于省去了放风阀,进窑风量的变化由变频调速来实现,使进窑空气进压及气流速度稳定.操作更加简单,只要转动旋钮就可调节频率变速,频率用数字显示,因为频率与转速成正比关系,所以能精确地定量用风,避免了使用放风阀时引起风压及风量巨变的弊端,从而稳定了立窑煅烧的热工制度,为提高熟料产量质量打下基础,也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2、 有的工厂原来放风是使用循环放风的形式,这样虽能降低风机的噪声,但同时由于大量的过剩风量在风机的管道内循环,因而在放风量达时经常引起风机发热,这就极大地影响了风机的安全运转,用变频调速器控制风量,没有过剩风量循环,为风机的安全运转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由于风机经常处于减速运行,因而风机运行噪声也得到了大幅度的降低,并提高了风机的使用寿命,得到了工人的欢迎和赞赏.
 3、 风机采用变频调速可方便地从低速启动,启动平稳,启动电流小,对提高质量起到良好的作用.
 可见变频调速在水泥厂的立窑风机上的运用是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其经济效益是显著的,再加上良好的控制性能和改善工况后的效益,确实是企业技术改造的理想设备,得到领导及工人师傅的充分肯定,具有很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四、几点总结

 1、 工厂选型时除必须作好充分的实际调查之外,必须认真做好细致的可行性认证,节能效果的大小,除了设备本身的节电潜力外,更主要的是与实际工况有直接的关系,如风机选型余度过大,放风量大,时间长,则节电效果显著,反之节电效果就相对较低.
 2、 由于变频器一次性投资较高,考 到设备配套本身已有一定的安全系数,所以选用变频器容量也可按实际的运行工况出发,运行电流不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只要能满足启动要求就可以了.这样可以选用容量较小的变频器,以减少一次性投资.
 3、 变频器的使用要尽量保证其使用环境的要求,一般水泥厂环境比较恶劣,所以在使用过程中要密切注意变频器的冷却系统是否正常,否则要及时处理;同时,定期进行吹尘保养,万一出了故障,要弄清故障显示的内容,有时可能是某种保护功能动作,不一定是变频器的问题,要有的方失去排除切不可随意乱动必要时可与销售商取得联系确保变频器更好的为人们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