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0):
 请教一下,SYSMAC WAY  串口通讯的通讯编程电缆线如何制作,PLC是CQM1H,

想手工自己制作一条,希望能有接线图~~先谢谢!

网友A:
CQM1H有不同的CPU;
CPU11上只有一个编程口,那条线就不要指望自己做了;
带RS232的CPU可以用XW2Z-200S-V的来通讯;

网友B:
照这个试试

楼主:
是CPU15的,带RS232,非常感谢两位!

楼主:
XW2Z-200S-V 接法是和图的接法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CPU15的,带RS232,非常感谢两位!

呵呵;有CQM1H-CPU51,你还能搞出个CPU1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