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0):
[请各位高手指点PLC数据丢失的原因

网友A:
原因好多种
看是什么PLC
有的使用电池的,电池用完了
有的是靠电容保持的,长期不通电也有可能丢失

网友B:
先把你PLC的详细型号讲清楚吧;
数据与程序有的PLC用的存储器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如果是用存储卡应该不会丢失,如西门子。不知楼主是用的哪种PL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用存储卡应该不会丢失,如西门子。不知楼主是用的哪种PLC?

网友E:
这事还真难说,PLC存储有的就是闪存,我就遇到丢数据的,CPM1A.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新输入程序又没事了。

网友F:
如果是新手用西门子的话,最容易弄不懂这个了
西门子的最好装上电池,不然对新手来讲,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