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0):
三菱PLC软件在编程中使用了如CJ P1指令,我想更改P1标识位置,或取消P1标识,请问各位师傅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直接点下它,按下DEL键就能删掉
双击后弹出的对话框中能修改

网友B:
上次有个人问过的
在想要写入的地方,双击左键就可以了
注意,在左母线的外面也可以输入相应标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