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0):
三菱PLC变址寄存器的用法
三菱PLC变址寄存器分二种,即V(16位字元件),Z(16位字元件)。可像其它数据寄存器一样进行数据的读写,进行32bit操作时,将V/Z合并使用,指定Z为低位,V为高位。FX2N共有V0—V7,Z0—Z7  8对变址寄存器对。常用来修改软元件的地址号,对功能指令中允许变址的源或目标及其它操作数可用其复合变址,可使复杂的程序简单化。
 图1是对数据寄存器变址的用法

  图2是对K,H操作数变址的用法

  图3是对位元件组合变址的用法

 图4是对变址在程序中的用法

图图图图

网友A:
我在把触摸屏上的不同档案的参数传送时,用到了变址

网友B(2013-11-13):
学习三菱PLC变址寄存器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