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0):
37Kw东元直流电机对角碳刷火花大(随着车速加快而加大),最后将整流子磨成椭圆形.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对于直流电机这种有点不好弄,可以清一下槽里面的碳粉沫。自己修过的一般都不是很好用,不耐用。

网友B:
这种现象也叫“对边打火”,应该是匝间短路造成的,绕组要重绕,整流子要用车床车圆,找个专业的修理厂家就可以搞定了,我厂里有台55千瓦也出过这种问题

楼主:
是不好用,刚车圆只使用两周,又出现这种问题.烦

楼主:
他们说(维修商)电枢没问题.

网友A:
可以解释一点点
不知道各位知道动平衡这个原理没有?一般高速轴都必须要做动平衡,自己修过的轴一般是没有条件做试验的,在高速旋转中,只要某一处轻微的不平衡就会产生震动,绕线式电机的转子是靠碳刷接通的,所以只要有一点震动,碳刷就会跳动,这样就引起接触不良,于是打火花。
所以一般这种电机只要坏了,修理是有难度的。

网友B:
要做动平衡可能要找比较大的维修厂,那维修费也不低的,我记得我厂那台是5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