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0):
我想买个三菱F940GOT-BWD-C,不知道可以跟欧姆龙的PLC连上不,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A:
一般人机都支持市面上的主流PLC

网友B:
呵呵;F900是三菱低端的人机界面,支持的PLC相对比较少,但OMRON C系列还是支持的;

网友B:
这是F940支持的型号;OS版本太低的话有的型号可能不支持;

网友C:
直接买个GT1150 或是GT1155的
F940的升级产品
价格一样,内存增加,带USB口,安装尺寸一样
F940接近淘汰了

网友D:
^_^当然可以了,只要你选择上欧姆龙-C的PL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