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0):
其实电气信号进入DCS系统办法有:
1.DCS有交流采样卡件的就可以直接接入0-5A电流和0-100V电压。但是目前好像只有个别DCS厂家在做,印象里和利时有
2.最常规的就是配变送器转换为4-20mA/0-5V的直流信号送入DCS系统。目前国内国外都是这样做的。其实还有一种折中的设备就是隔离端子-好像是北京有个公司做的隔离端子就有这个功能,而且还不需要单独供电,直接从DCS取24V电源(与二线制仪表相同)
3.采用微机保护、数字仪表等装置通讯进入DCS系统。

上述各种办法最容易让用户接受的是方法1,但是局限性太强;而方法3对有的用户又太难说服,这也就是目前电气变送器大量出现的原因吧
谁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拿出来讨论讨论

网友A:
^_^第二种用的最多吧,^_^转换为标准的信号比较通用。

楼主:
其实我们作设计时也是常常采用第二种
好象到现在的为止还没有别的技术出现来代替呢!

网友B:
现在第三种越来越被更多的使用了,可靠,传输距离远

网友C:
第三种方法。
大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向第三种方法发展,它的优点是不言而喻。
至于为什么现在没有大量应用,可能还是出于技术标准及应用成本的考虑。

网友A:
主要是成本、其它还有就是没用统一的标准,和客户的水平参差不齐有很大原因。

楼主:
业主的意见很重要,因为人家是要花钱的所以设计时优先考虑人家的建议
否则合同没法进行

网友A:
业主也是选择自己熟悉的来用呀,方便自己维护呀^_^要不为什么会有用户指定那^_^

网友D:
现在都是以第二种为主,关键还是看客户去怎么要求了,每种方法都会有可能要用到的

网友E:
目前最常用的就是第二种了,一是用习惯了,2是硬件比较广泛

网友F:
长期看,第三种是发展方向。现在高压回路保护都使用综合保护器,通信接口有RS485和can。高档些的低压保护器也有RS485接口。通过通信可采集到所需模拟量及开关量。

楼主:
主要是普及的太慢价格太高,技术上还有不成熟的地方呢!

网友G:
DCS的东东很少接触,以后要多到这里学习了。说到应用DCS我想不单是技术上 的事 了,有的也要由价格来决定,最好是便宜的好。还是用第二种的人多呀。

网友H:
我做电厂调试,发现大部分用的都是第二种方法.

网友I:
如果电气信号很多,特别时电流和电压信号,0-5A,0-100VAC,建议采用电力行业的综自系统,若国电南自,自己搜一下,然后将综自系统和工业控制系统进行连接,使用网络或总线形式进行通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