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8-12-10):
我才接触PLC,对这些模块搞不清楚什么意思,想请教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QJ61BT11N    QJ71E71--100   QJ71DN91  QJ71C24N--R4  AJ65SBTB2N--16R
 AJ65SBTB1--32D有谁能告诉我都分别是什么模块,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我自己一直在看资料,可越看越糊涂了。还有:

  sm400(常开)——(〈   D3001   D2041)———(B--   D2041   D3001   D2044)—
  都是中括号
 这样的指令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A:
QJ61BT11N   CC-LINK网络模块
QJ71E71--100   以太网模块
QJ71DN91   DeviceNET 模块
QJ71C24N--R4     422通讯模块
AJ65SBTB2N--16R      AJ65SBTB1--32D   远程I/O模块

楼主:
谢谢了,可分别的作用是什么呢》?能麻烦给我讲解一下吗?还有下面的那个程序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楼主:
请教三菱Q系列,关于组网、安装、调试方面的资料,最好是新手一看就能懂的 。谢谢

网友B:
呵呵;都是比较偏的特殊模块;多是CC-LINK用的;
AJ65SBTB2N--16R   16点继电器输出;
AJ65SBTB1--32D   32点INPUT, 24VDC(7MA),;

网友A:
<  D3001   D2041,就是一个判断两个数的关系,小于时成立,导通,可以看成一个触点
B--   D2041   D3001   D2044    BCD4位减法运算

模块详细的看对应手册

网友C:
那个语句不是中括号,而是〈(小于号),〉(大于号)和〈〉(不等于的意思)
这些语句的都是用来做比较的,达到比较条件就接通后面的

你怎么一点编程指令的书也不看啊,先看本Q编程手册吧

楼主:
这就是你冤枉我了,我看了,可看不懂,Q系列的编程手册,指令手册这我都有电子版的和书,还有CC—LINK、三菱H、三菱H10、这我都有,可就是看的似懂非懂的,因为我真的没有基础的,我其实是个维修钳工,可现在工厂讲究的都是机电不分家,我维护的生产线又是PLX控制的自动线,哎,难啊,我这几个月做梦都在看书。

    我还是不明白D2041、D3001是怎么来的呢?

楼主:
我是个凡事都想弄的彻底明白的人,说的不好听就是喜欢钻牛角尖,还请大家多多指教一二

网友B:
D2041、D3001是数据寄存器;
对应的值可以在程序中赋值、运算后得到或通过外围设备来输入;

网友A:
D2041、D3001
如果主站中没有其它地方用到,而是直接有这个,可能是远程通讯刷新过来的数据
可以看下程序中的PLC参数下的网络参数中有没有相关的设置

楼主一下子搞的太多了,而且都不是简单的东西

楼主:
那我想请教一下你当初是怎么学的?能介绍一下经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想请教一下你当初是怎么学的?能介绍一下经验吗》?
各人的路不一样,也不好复制

这些复杂的东西,还是要自已有实际应用的机会,这样的锻炼是最好的
这些网络的只是看手册只是其中的一步

楼主:
说了这么多我还是想知道这些模块的作用是什么的,它们的之间的互相接线又是什么样的呢?》
这些我真的看资料是看不到的呀!!!

网友A:
QJ61BT11N   CC-LINK网络模块
QJ71E71--100   以太网模块
QJ71DN91   DeviceNET 模块
QJ71C24N--R4     422通讯模块
AJ65SBTB2N--16R      AJ65SBTB1--32D   远程I/O模块
这些基本上都是通讯用的,除了后面两个远程模块
他们的具体作用、连线在手册中都有的,
这些不是一两句话在这里能说清楚的,学这些东西也需要时间的,不是马上能学好的,何况你还算是自学,先从基础的简单一点的学吧,QJ61BT11N、QJ71C24N--R4 算是简单一些的,当然你最好是结合现在的程序去看
Q的手册是很多的,去下载一些吧,慢慢来吧

楼主:
可我找不到三菱Q02H PLC的用户手册,你知道哪里有吗?能发个地址过来吗?

网友A:
www.meas.cn 三菱网站上,简单注册后到手册下载里区下

楼主(2010-05-22):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在回过头来看看我问的这些问题,感觉自己当初很好笑,哈哈!
还是要谢谢各位。